请教大家雕刻机问题

楼主(2009-05-17):
各位高手、魔手、雕手,本人对雕刻机的控制原理不明白,请教一下,

雕刻机所用的刀路是由什么格式的模型文件生成的?比如平面图,是光栅图还是矢量图(例如CAD图)?

网友:
是G代码,应该是矢量,但是不是CAD能做出来的。

等高手回答。

网友A:
不是高手,抛砖引玉回复一下:

刀路是G代码格式的文本文件,可以手工编写,现在为提高效率,一般用软件生成,软件可以把光栅图、矢量图、3D立体模型,转换成G代码,不同的软件侧重点不同,常用的ArtCam、Type3、文泰等主要是艺术浮雕类软件,Powermill是工程零件类软件

楼主:
学习,谢谢小菜鸟制造,

继续问,刀路是什么样的文件,定义的是刀的运行轨迹?是否类似于逐行扫描(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手,抛砖引玉回复一下:

刀路是G代码格式的文本文件,可以手工编写,现在为提高效率,一般用软件生成,软件可以把光栅图、矢量图、3D立体模型,转换成G代码,不同的软件侧重点不同,常用的ArtCam、Type3、文 ...

超级大菜鸟提问:什么软件能直接将普通适量图例如DXF生成G代码?

楼主:
谢谢各位,请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