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212问题求助

楼主(2009-05-17):
今天做了个48CM翼展的小KT.结果秒炸,,,,,
拿起来看看,
舵机
都是好的,推油门,
电机
转了,收油门,再推油门,电机打摆子,抽疯样的,最多转两圈,还是打摆子转的,。关控,开控,舵机自检了(就是动了下。),电机没反应,本来是要叫一声的,现在不叫了,为啥?坏了,还是电调坏了?高手来解释解释。

网友A:
与电机没有关系,
要硬撤上关系,那也只能是大电机+小电调导致小电调OVER啦。

网友B:
楼主啊!你这么小的机机用那么大的电机啊?!飞之前没测电机吗?替换测试呀!看看坏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