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E-0404控飞固定翼~!

楼主(2009-05-17):
请教,我有一个e004配的0404
遥控器
,我现在想用来飞固定翼,是否可以配一个接收(包括晶体)就可以了。用0404遥控器飞固定翼行吗?特别是遥控距离够不够!另外,配那一款接收机效果比较好,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把电池盒里的两個开关互相換過來就可以了!接受用原接收就好了…

楼主:
谢谢上面的这个朋友,能讲明白点嘛,遥控距离是否够嘛?

网友A:
你把电池卸下來就能看到有几个格可以看到电路板,上面有两個红色小开关,把那开关互相左右拔开,也就no拔向off off拔向no就可以了…改后就能飛固定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