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I-Ion做动力电池有危险吗

楼主(2009-05-17):
LI-Ion 18650 1500MAh 2p2s 用作540
电机
动力
电池
,会有爆炸危险吗?

网友A:
2s不够电压啊,2P3S可以,但太重了

网友B:
7.2V 用在 540 上也勉强够了,问题是 锂离子 18650 才 1500mAh ?用在本子上的 18650 普遍都 2400mAh 了。
危险性是其一,液态钢壳或铝壳锂离子一定要带保护板使用,除非你确信能完全精确控制充放电,不短路,不过载
这种电池 C 数还没听说有高的

网友C:
锂离子也有大电流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