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 GF旋翼头虚位问题

楼主(2009-05-17):
今天握双桨,正反扭动(即正负螺距方向)双桨,发现旋翼头存在虚位,想问一下各位模友,此现象正常吗,是否机机没有调好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
GF没有推力轴承有点虚伪应该是正常的吧。

楼主:
我指的是旋翼头部分如图:

网友:
把二个混控臂的螺丝拧紧就可以了

网友:
拧紧也没用的,pro就改进了这个地方,用了轴承

网友A:
450SE V2、450SE GF都是用軸承了

如果虛位過大,有可能是軸承損壞,建議更換軸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SE V2、450SE GF都是用軸承了

如果虛位過大,有可能是軸承損壞,建議更換軸承

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SE V2、450SE GF都是用軸承了

如果虛位過大,有可能是軸承損壞,建議更換軸承

刚购的新机不会存在轴承损坏的问题吧

网友:
再新也有虚位,我的V2都有的。正常,我和你说,旋翼头那东西,虚位是一点点积累的,最大的虚位是十字盘,不信你回去试试看

网友:
这估计很正常啊

网友B:
WING的鸡鸡倒真的几乎没有虚位,可惜了

网友:
你用手同时捏住左边的副翼框和SF臂,再转动右边的主旋翼试试看,如果还是有你说的虚位的话,那就请检查A连杆的两个球头扣是否磨损了,或者是与A连杆相关联的球头螺丝是否松动了。
如果没有相对的固定的话,用你的方法试验,就会感觉哪儿都有虚位。

网友:
螺丝都拧紧的话如果虚位还大的话估计就是球头框矿啦

如果是在一定范围内的虚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G的鸡鸡倒真的几乎没有虚位,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