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0406a在G3.5,emu中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9-05-17):
我是新手,遥控0406a,usb连接,用FMS按键没有问题。

用emu不知道该怎么设置,还有G3.5里面好像也要设置的,麻烦谁能帮助我一下。。。

用向导好像都不行。

我想调成:

右手:上下油门,左右侧倾
左手:上下前后,左右旋转

谢谢了

网友A:
我的G3。5不用设置emu,用默认的

我只设置 Joysticks 、再进入游戏G3.5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G3。5不用设置emu,用默认的

我只设置 Joysticks 、再进入游戏G3.5里面设置

无所谓啦,能用就行,那你Joysticks里面怎么设置的呢?G3.5里面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
我的设置给你参考
我用的是富他爸T4VF

Joysticks设置:

EMU:

RealFlightG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