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00ESP,5245上下快速推油门,舵机不响应。

楼主(2009-05-18):
症状:上下快速推油门,5245舵机不响应.
配置:接收6100,电调星琼80A,舵机5245×3,尾巴401+261

慢推油门正常,快速推副翼也正常,尾巴正常,就是快速变化螺距时,5245有时不响应。

请问老鸟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电调BEC不过关,请外置好赢5V/8ABES试试

楼主:
我用这个电调换了3个65MG,怎么推油门,都没问题啊。

网友:
二楼的是高手 9257都能修

网友:
lz,把你试验的经过写清楚。建议还是联系厂家吧。
可能是虚焊或者是某个bec的fet有问题。

网友A:
这个5245就这德性了,快速上下动二下,他只稍微抖二下

这个舵机响应很慢

网友:
楼主人品问题。
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5245就这德性了,快速上下动二下,他只稍微抖二下

这个舵机响应很慢

不会的,我只要快点变化螺距,就不响应(但是快速变副翼,正常),要是这样根本很多动作做不了。

网友:
人品出问题了。。

楼主:
大家别埋汰我啊,帮我分析原因啊,我的500太多灾多难了

楼主:
会是舵机的问题吗?

网友:
肯定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
电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