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配桨的问题,望指教。

楼主(2009-05-18):
以前一直玩飞机,最近太阳太厉害,准备搞个船来耍,但对船的配桨不了解。我的视力不好,船身打算做80-100厘米长的快艇.电池有7.4V/11.1V/锂电,4SA123电池都有。
1、打算用有刷电机550或者750电机,我有40A的有刷电调,请问各位大哥分别需要配什么样的桨,电流估计多大?速度会有多大?
2、我有飞机用的无刷2836KV3200、2212KV1400,2208KV1800电机,40A,30A,20A无刷电调都有,用哪个配合比较合适,用什么样的桨,速度估计会有多少?
另外,我希望船的速度稍微快点,50以上嘛,太慢了就不好玩了,水花都没有。新人

网友:
要上50的话,电调太小。电机太小。船太大。

楼主:
那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船是怎么配桨的

网友:
光这些配置上20不错了,  可以换上100A有刷电调配你的775电机有可能块上点,但 上50也比较难

楼主:
另外请教:螺旋桨是安装在船的尾部好还是安装在底部好,我看有些船螺旋桨在靠近尾部的船底,有些船螺旋桨在船破屁股上,不知那个更好。
另外,速度不一定非要上50,有水花起来就行了,我想玩船的原始动力就是看你水花漂亮。

网友:
尾部有长水花的是用半浸桨跑的船,桨装在尾部伸出去一点的,如O艇; 装在后底部的是全浸桨,也就是桨全部在水里,跑起来没什么水花的,如ECO 等。

楼主:
船体规格:
            艇长:1030mm
            艇宽:230mm
            艇高:230mm
            艇重:700g
            艇身材料:ABS
3660或B28  3674或3685的电机啦 电机KV值1600---2000
750有刷,速度可达40,
现在用飞速达的B3674无刷,KV1280,125A电调,20节镍氢,速度能过60.

这是看到其他老手的帖子,红色部分750电机能上40,不知道电流有多大,用的什么电池,配什么桨????望哪位高手指教,特别是使用这套设备的大哥指点指点。

楼主:
顶上去,等高手来看看。

网友:
飞速达3670 KV2700 电调120的, 用38的桨都太大,只能跑50KM;我打算用小点的桨

楼主:
我的玩具船配置550有刷,7.2电池,配50的桨(原来的配置),速度很慢。我换了45的桨,硬上11.1的电池,直线时能让船飞离水面,没有测速设备,不知道具体速度多少。(不过我觉得蛮可以了)。
但是船点头很厉害,还有转弯几乎是在空中完成的,很害怕会翻,请教高手帮忙分析下如何解决??
还有这个船壳盖子和船身接触部位防水不好,请教如何解决?(今天因为船舱进水失控了,还不知道电子设备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