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发电机,还是电动机,功率近1000W,可用来做什么呢,请大家支招

楼主(2009-05-18):
汽车上的东西,还要配两个电刷

网友:
似发电机的多

网友:
当然是发电机

网友:
:em1发电机

网友:
不管干啥,都没有用。

网友:
发电机   连个汽油机可以在停电时应急

网友:
看那两个铜环就知道是发电机了

网友:
车用发电机,鉴定完毕。

网友A:
学名叫 硅整流三相交流发电机,汽车上用的。输出功率1000W左右,输出电压12V或者24V。2个滑环是励磁线圈供电端子,发电机内部还有3相桥式二极管整流器和电压调节器。内部线圈有三角形或者星型接法的,有兴趣的可以做成超级无刷电机,呵呵。

网友:
有兴趣的可以做成超级无刷电机?那是白日做梦!

网友:
14伏发电机

网友B:
懂行的还是蛮多的!这是汽车激磁发电机,要供电给其产生磁场后才能发电,做不了别的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懂行的还是蛮多的!这是汽车激磁发电机,要供电给其产生磁场后才能发电,做不了别的用途。
所以当汽车电瓶一点电也没有时,推或者拉他都不能着火。

网友C:
这种发电机上的整流二极管是大电流的,可以卸下来使用。我的12V电源就是这种整流二极管。你这个发电机的整流二极管可能已经被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发电机上的整流二极管是大电流的,可以卸下来使用。我的12V电源就是这种整流二极管。你这个发电机的整流二极管可能已经被拆掉了。

哈哈 我的12伏电源也用的这种整流二极管 我家还有好几个  这样的发电机  还带真空泵

网友:
是发电机

楼主:
既然是三相发电机,可否改成三相同步电机

如果能行,我正好可以用它来改造电机直驱车床,现正在搜寻相关资料,研究改进。

网友:
是发电机 两个滑环上通上直流!!电 内转子 就是一个磁体 定子 (是输出3相电 这样整流后的波形比较平稳) 要是加上三相电或许也能转 单你的从低频慢慢调 直接加高频应该不行。
我没这样试过 要是好用 也别忘啦分享一下。。 定子电压别超过14v

网友D:
桑塔纳的发电机

网友(2009-08-25):
14v  哈飞(或长安)微型车用的

网友:
车上用的发电机,给电瓶充电,为车上电气设备提供电源,输出电压14V

网友:
是汽车发电机

网友:
發電用的雞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桑塔纳的发电机

是别克的发电机

网友:
恶意味的说,这个可以送给孙老头做他的自发电什么的东西。 虽然我很怀疑他的文化水平会不会知道怎么用。

网友(2012-12-10):
车上的发电机嘛 看样子已经不行了

网友:
专业修了3年汽车发电机。。启动机。。线路。
那个碳刷架是连调节器的。一体的。主要是电池电压达到设计的V数时切断碳刷电源。发电机就不工作。当电池电压低于设计电压时再给碳刷供电。发电机工作。

网友:
改无刷电机行吗?

网友:
改成无刷电机应该行,将励磁线圈短接,三相输出接变频器输出,形成异步感应电机调速

网友:
发电机,不能做电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名叫 硅整流三相交流发电机,汽车上用的。输出功率1000W左右,输出电压12V或者24V。2个滑环是励磁线圈供电 ...

整流稳压都在发电机里面? 不会吧  有这种好事  我还以为是外接的/

网友:
搞个风力发电如何

网友:
好好改改!停电时兴许用得上!

网友:
汽车发电机,

网友:
我靠,这不就是是发电机吗。

网友:
汽车上用的发电机,14V、70A

网友:
周星星的太阳能电筒!有太阳时电筒才能亮

网友E:
发电机来的

网友F:
车用发电机 发电时需要外界电源辅助励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