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哪种国产 2.4G模组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楼主(2009-05-18):
1、与传统遥控一样,支持先开发射再开接收。
2、支持失控保护(要各通道均能设置)
3、信号断掉或受到干扰,在重新有信号时能快速恢复可控制状态
4、有一定抗干扰性能,支持 展频和跳频技术 中的至少一种

目前国内哪种 2.4G 能做到上述全部呢?

网友:
我知道我测试的那款,可以支持1、4、3(可以恢复控制,但不能快速恢复)

网友:
LZ的好像是高手啊,第二条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在国内以上能够全部做到的应该只有assan了,他们的可以在电脑上设置各个通道的失控保护。FD的其他几条都满足,但在失控保护上是规定了futaba3通,jr1通,考虑到实用方面也就够了。

网友A:
ASSAN,失控1秒钟后就保护了,很快。
断信号后,5秒钟恢复正常。
基本不受干扰。
至少支持扩频。
对码后操作与传统的PPM及PCM一样。
稳定性能在PCM之上。
最起我刚买的ASSN是这样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经过实测的。

网友B:
ASSNA怎么设失控保护,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SSNA怎么设失控保护,还真没听说过

  如果不通过电脑联线设置的话还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办法。

在开控后,各通道在什么状态(比如开控后副翼打到底),接收在通电后会记录这时的状态,一但失控(或者关控)接收会马上进入保护状态就是刚开始的副翼打到底的状态。

不知道我说的明白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SAN,失控1秒钟后就保护了,很快。
断信号后,5秒钟恢复正常。
基本不受干扰。
至少支持扩频。
对码后操作与传统的PPM及PCM一样。
稳定性能在PCM之上。
最起我刚买的ASSN是这样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经过实 ...

断信号后,5秒钟恢复正常。
是不是有点时间长,飞直机的话 就摔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通过电脑联线设置的话还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办法。

在开控后,各通道在什么状态(比如开控后副翼打到底),接收在通电后会记录这时的状态,一但失控(或者关控)接收会马上进入保护状态就是刚开始的副翼 ...

请问用在车上可以吗??
所有的通道都是这样进入保护状态吗?
另外在电脑上设置是不是还要专门的接入设备?
还有一个问题是,两根天线只引出一根,另一根拿掉可不可以?(因为用在车上,两根天线很不方便)

网友:
拿掉一根应该可以,我知道飞梦的是这样,两根天线是互补的作用,一根天线接收不好另一根能及时的补充,ASSAN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在车上可以吗??
所有的通道都是这样进入保护状态吗?
另外在电脑上设置是不是还要专门的接入设备?
还有一个问题是,两根天线只引出一根,另一根拿掉可不可以?(因为用在车上,两根天线很不方便)

很多车友用的是小4通就够你使用了,而且很省空间
你可以去看一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1291&extra=page%3D1

网友:
不知道有沒有誤會LZ的意思,
飛行者 T810 2.4G  1-4項應該全做到
1 是絕對沒問題
2 按住接收機對頻鍵2秒,指示燈熄滅,接收機進入學習狀態,5秒内用發射機做出任何動作(所有頻道)。5秒后指示燈點亮,剛才的狀態被記憶作爲失控自救動作
3 嘗試把發射機關掉,從新開啓,不到1秒接收機就能跟著工作
4 規格是雙通道快速跳頻, 未發生過干擾

网友:
测试的飞梦2.4G,可以满足1 3 4点要求,第二点失控保护不支持,倒是能做到没有发射机的情况下。接收机不给出任何信号给飞机。 恢复过程很快,重新开控后既可操作

网友:
关于3、信号断掉或受到干扰,在重新有信号时能快速恢复可控制状态

你们的建议是:嘗試把發射機關掉,從新開啓,不到1秒接收機就能跟著工作
是没用的,又要重新经过5秒的对码才能恢复控制,
我把飞机电机线拔了,在地上试了几次,都是这样!

要在2.4G的遥控和接受上设定个10秒的短时记忆对码功能!(估计要增加成本了)

2.4G是最好的吗?
别忘记2.4G更多地用在家电而不是遥控车,你的蓝牙、电话、鼠标、大会主持人的话筒等等很多东西都是2.4G!!
比赛现场的2.4G无线话筒就有可能让你的车失控报废掉——有些话筒是自动扫频的,连接上了你的2.4G遥控器,它会不停地给点信号,希望你的车能象喇叭一样唱歌......反而27M-75M的频率,在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家电在用......

网友:
楼上的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2.4g设备。我用的是futaba tm14、tm10的高频头配接收,失控保护绝对没问题,而且对码极快,比如关控后再开启遥控,1秒内绝对能正常工作.
还有,你回帖下次不要摘抄了,要摘抄也得注明原文出处吧。我帮你把原帖贴出来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2792

网友:
BS 一 下照抄的

网友:
14楼 关于你说的关控后再开1秒内,就能马上恢复控制,
至少我好友的控不能做到你这样,在地面上试了了!
而且沙发的朋友也试过了不能,
板凳朋友这么试过了也不行,

也就是 我们3个都实际试过了都说不能做到lz的第3条!
就只你1个人说行,也就是3比1了!
那你只有上视频才能证实了!

14楼 15楼
你们2个先搞清楚1件事,在网络上你们要搞清楚,这都是书本上的知识,
到底是谁先摘抄谁的,谁又抄的谁的?

再说这么说的人多着了,都这么说,链接多着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8797&page=1#pid3860794

凭什么你说我摘抄你发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2792这贴内容
就是有抄,你说要我把原文标出来,你说我到底标谁了?标了这个,那个不会又来说我?另一个又不会来说我?。。。。。。

15楼 别说你没资格鄙视我,就是有,
               鄙视我的人这么多,你算老几?

网友:
DX

DX控好像就行 能设定各个舵机状态保护。好像要和控和接收设定完对码。

网友:
注意:是国产2.4G模组

此外,关于失控恢复,确曾试过用关机再开的做法
FUTABA 6ex 2.4 不行,要几秒钟对频
飞行者可以,一开机就有信号

我是关机后把杆拨到不同的位置试的。

网友(2009-06-18):
引用 楼主:
1、与传统遥控一样,支持先开发射再开接收。
2、支持失控保护(要各通道均能设置)
3、信号断掉或受到干扰,在重新有信号时能快速恢复可控制状态
4、有一定抗干扰性能,支持 展频和跳频技术 中的至少一种

目前 ...

现在我负责任的告诉你 。 徐州飞梦的 2.4G 可以了。据最新爆料,徐州飞梦的V1.2 2.4G 全新改版。
1、先开发射再开接收
2、每个通道都可以设置失控保护(最新加的功能)
3、信号收到干扰,瞬间恢复 ,地面测试距离600米左右
4、是跳频 。但是每次跳频点都是崭新的。是根据环境检测得来的。
5、接收机可以任意时间分别对码,并不影响使用。
6、这种套装,我的淘宝店卖 。我是精卫航模(别怪我最后一条是做广告啊,方便模友吗 !   )

网友:
精卫航模!看你的2,4G表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