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飞过飞驰30级油动遥控直升机

楼主(2009-05-18):
在网上看到(*阿宾哥推荐*--飞驰30级油动遥控直升机特价装 ),才1800元.不知咋样呀,有谁能说说吗.先谢了!

查看图片 -

网友:
没用过,听说很多人都后悔。
不要上当,直升机配件的通用性和价格最重要。直升机应该选雷虎,亚拓。
不过看你这架势似乎是新手,新手不推荐油直。。
去新手区好好学习先。

网友:
个人感觉,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我现在玩50级固定翼还行.想搞个直升机先飞飞航线.不喜欢电的.不爽, 谢谢回贴

网友:
国产风神的还不错

网友:
LZ還是不用想了,這機我有過,兩個字:垃圾,還是考慮天子,風神,亞拓,雷虎這些牌子

网友:
阿宾哥好像有一阵在网上名气很响亮~~

不过好像不是什么好名气~~~~~

网友:
建议入门级黑鹰500,价格和阿斌哥的差不多的,阿宾哥的1800元加启动器等配件都两千一二的样子,黑鹰500配齐才两千四百多元,如果喜欢电的,建议450先,油的很难入手,我就买了油的飞了几次撞墙了,很难控制,因为是烧油的,油稍微有点气泡什么的,就东倒西歪了,自配素油。

网友:
LZ 这飞驰 怎么说呢 对新手还是很不错

最大优势 就是价格便宜  还有 飞驰 飞机的侧板 你是摔坏的还是怎么坏的 厂家都会免费更换  , 30级 飞机来说  飞驰的算 大的了   感觉 如们 的话还可以  ,

网友:
阿宾哥的机机是飞机便宜,配件贵,连个浆都卖100元,我差点都上当了,后来想一想买这不值,黑鹰500的325浆才卖7元一对。那飞驰30不划算,买了就后悔。

网友:
我的黑鹰500油机都是用450的尾管皮带和尾波箱、325的桨、450的脚架,450与500的混合版!~简称475

网友:
调整好了还是满好的

网友:
我靠,干脆叫450油直算了,什么都是450的配件,还500个鸟啊。

网友(2009-07-01):
前赴后继,后悔都得一个接一个,飞驰油直,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不划算,看看HIROBO 30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