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鸟,新买的DSX7控加油门十字盘就往下

楼主(2009-05-18):
新买的DSX7控,加油门十字盘往下,减油门十字盘往上,十字盘的方向都对的,飞机是016的,请问各位老鸟应该怎样弄啊

网友:
三个舵机设个反向就行了

楼主:
我刚试过了,三个舵机反向,十字盘的方向就反了

网友A:
swash mix里面,把+60%设成-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ash mix里面,把+60%设成-60%

刚试了,不行啊!救命

网友:
swashmix里设负值后,十字盘的动作肯定是不同的
有些舵机反向要重新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ash mix里面,把+60%设成-60%

乱搞一通,终于行了,谢谢,谢谢

网友:
搞一分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