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回弹?

楼主(2009-05-18):
401+9257,快速打尾舵,回中后尾巴有一些回弹,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感度不够?

网友B:
感度太高

网友B:
是不是来回摆了一下再定下?

楼主:
比如向左打尾舵,尾巴向右摆动。摇杆回中后,尾巴向左摆动5-10度后停止,感度85-90现象差不多(JR感度)。如果慢速打尾舵则基本没这现象

网友C:
我的PG800
也是这样,也不知道是否属于正常,快速打一下舵停止那一刹哪有小许回弹现象,对此也一直困惑着!!

网友D:
调低刹车感度。
不过,貌似401不能调

网友E:
正常现象,这是有名字的:“网球拍效应”!
调锁尾很紧的时候就容易出这种状况,如果手感好,快要停的时候慢慢打舵能减少很多,不过纯粹就是技术问题了!
如果只想爽飞,就换陀螺吧,象DS760\PG800是有参数可以调的,相当于由陀螺帮你打快要停时的慢打舵!

网友F:
减速曲线和刹车感度,调好就可以纹丝不动。
不过即使有点弹,也能回到要的位置,一般来说没关第池

网友G:
加点延时就搞定了

楼主:
在地面上不飞,把尾舵打到底,尾推到底,摇杆回中后尾推也会弹回一些。我理解这是让尾巴从运动到静止的减速量。似乎陀螺对减速控制得不太准?
转别人调pg-800的一张图,提到这个现象不太对?

网友F:
打到底回弹是为了消除过冲,并不是刹车用的

网友H:
好像感度低点就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I(2009-09-17):
我用401+9257(电直是cheetah450,感觉比亚托450小点,桨是295的),AVCS下感度高了,尾巴会抖(不回弹),调至25%就不抖了,但在感度25%的情况下,尾巴会回弹,郁闷中
刚买了个二手的PG-800,看了说明书,可以调刹车柔软度,中午试一试。看会不会改善。

网友J:
这个是401的通病,根本解决之道是换GP750、760等新的陀螺仪,我用GP750,尾巴刚刚的

网友K:
我换了GY520+9257和上面情况一样,郁闷中,以前用差的陀螺倒还没有.

网友L:
我用6EXHP GY401+9257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L:
廷时调0 感度调到70%

网友K:
感度高了尾巴就抖,现在感度是20

网友I:
刚试飞回来,PG-800+9257,好的很 ,回弹问题解决了,感度在25%下,不抖也不回弹了,我看了PG-800的说明,即使有回弹,可以通过刹车柔软度和减速度曲线来调节。我现在用的是默认设置,8楼和9楼说得很对。

网友M:
我也有这种情况,401+262HB,GP700+262HB,都试过,一样回弹。
现在发现主要原因是飞机震动过大,干扰陀螺仪工作。降低感度和调低陀机延迟都可以稍微改善,但是作用不明显!这种现象在电池满电的时候很明显,在电池快没电的时候就可能不出现了。楼主可以观察一下。
排除机体震动,或者在陀螺仪跟机体之间垫减震垫(千万不要用塑料扎带),减低陀螺仪的干扰,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这种现象。

网友N:
我的GY401+S9257也会回弹,拉紧了皮带就不会回弹了

网友O:
GP750+DS520,没LZ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