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钻卡头锥柄的小窍门(双锥柄)

楼主(2009-05-18):
钻卡头两边都是锥柄,咱不知道人家行家怎么做。反正看小刀架刻度很难完成。刻度都是一度一格,忒粗了。我的笨办法是已有一个合格的锥柄。
1、把带成品锥柄的钻卡头夹在卡盘上。钻卡头是圆柱形,这样容易夹正。松开小刀架固定螺丝,转动小刀架,使刀架边和钻卡头尾座锥柄平行为止。为了容易观察,下边垫一张白纸。
2、卸下钻卡头,换上欲车的棒料。将棒料车至锥柄最粗直径稍大的尺寸,再摇小刀架车尾座部分的锥柄,直至到达符合的尺寸。
3、车好尾座锥度,别卸工件。把成品锥柄的钻卡头卸下并插进尾座。把小刀架末端靠上去。下边垫白纸,松开小刀架固定螺丝,反方向旋转直至和钻卡头锥度部分平行为止。
4、车钻卡头部分锥度。
都车好后切下工件。记住切断前各个部位倒角。这样一刀下来的活,精密度一般会很好的。都用靠合格品锥度的方法,能保证锥度准确。
上图:

网友A:
摇小刀架,百分表打准锥柄

网友:
精度太低吧!表面粗糙度也高!最简单拿粉笔涂一下试试配合也没做!

网友:
嘿嘿简单实用,我怎么没想到,我的R8接杆的又怎么车好捏?

网友:
车锥度是有点难度,一般精度要求的是要上磨床的

网友:
呵呵!买一根才10几元钱,犯不着。

网友:
好办法,这是真正的DIY

网友:
   我老早就这样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摇小刀架,百分表打准锥柄

这个是正解。
当然,没有表就只能按楼主的方法来做了。

网友:
操作中应该用尾顶找正。

网友:
这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