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DX7

楼主(2009-05-18):
哪个大虾会DX7美国手换日本手。请教教菜鸟。。。

网友A:
貌似DX7不能改手······

网友B:
原帖由
enzozr
于 2009-5-18 14:16 发表
貌似DX7不能改手······
美國手也不錯~

楼主:
谢谢顶的兄弟。听说可以改线,?但是具体怎么改。

网友C(2009-06-18):
可以修改

网友D:
把升降舵和油门杆电位器线头互换,再改压片和弹簧~~~

网友E:
楼上的正解 强行改遥控器!

网友F(2009-08-29):
软件改不了, 油门曲线,油门熄火什么的搞到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