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14FS 连接

楼主(2009-05-18):
请问 我 买了 FUTABA 10C 控 用 450 好盈40 铂金 电调 ,是 用 接收机 带的
电池
还是 直接 用 电调 供电 ,若果 用 接收机 电池 那 电调 的 电源 要 去掉吗 谢谢 高手 指导

网友A:
两种供电方式都行。如果用接收机电池供电,电调的那个三线插头还上要插接收机的CH3,它除了提供电源外,还接收油门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