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谈谈我的塞斯纳182

楼主(2009-05-18):
买了一架塞斯纳182后一直没装,曾经为它配了4250的电机和80A的电调,想装电的,总觉得玻璃钢的机身太重,最终还是装了油的,安装了一台OS81的4冲发动机,总重3.6KG。首飞时用的13*7的浆,不太好飞,后改用12*6的浆,星期日飞后感觉还不错。就是有一个怪现象,飞行时水平尾翼怪怪的,发现飞机抬头时,你压杆,飞机就往下飞,你拉杆,飞机就往下飞,不会自己复位,和F3A完全不同。请有见解的高手赐教!
附上照片共享:

网友:
这款小塞确实漂亮

网友:
发现飞机抬头时,你压杆,飞机就往下飞,你拉杆,飞机就往下飞,不会自己复位,和F3A完全不同。请有见解的高手赐教!

是否打错字了。
1.查一下升降舵“整个”系统的有无虚位。
2.舵面接缝处不是直的,就像你有一条弯“轴”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正。使用的都是数字舵机,配合没有虚位。

网友:
我的已经改电了,也是玻璃钢机身的.

网友:
调一下飞机重心,应该是全机焦点和飞机重心距离太近了导致的稳定性不足;重心往机头靠点应该就能改善!!!

网友:
小斯真的很帅啊~~~哈 !

网友:
不太董过来学一下

网友:
调整重心,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发现飞机抬头时,你压杆,飞机就往下飞,你拉杆,飞机就往下飞,不会自己复位"

飞机推油门抬头一般是属于头轻,重心靠后。应该推杆借平,或微调升降舵。

在抬头推杆,飞机俯冲时再拉杆改平,还是往下掉高度或低头,就要考虑升降舵的效能了,可能LZ自认为已经拉杆飞机该由俯冲改平了,但可能当时的舵面并没改变,还是推杆的效果。

应该全面检查操舵系统的安全与可靠性,同时再调整重心,一般重心前移拉杆飞行比重心靠后,推杆飞行要容易也好掌握。

楼主:
 谢了!楼上的。

网友:
中航的的确不错

网友A:
LZ飞机下面是设么车?宝马?

网友:
可以以假乱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飞机下面是设么车?宝马?

好眼光,是宝马,7系列的。

网友B:
1.2米翼展的电动182总重才500G,这个估计就1.6翼展吧,3.6KG好飞么?

网友C:
哈哈,我的1米2翼展的塞斯纳已经全重800克了。

网友D:
乖乖,真是漂亮啊!

网友E:
传说中那个最帅塞斯纳

网友F:
开宝马 玩小塞

网友G:
我看到了BMW。。。飞机没有什么特点,车有!

网友H:
原帖由
好人好梦好飞
于 2009-5-19 19:28 发表
开宝马 玩小塞
开小塞,玩宝马.

网友I:
俺是车本没有,飞机本没有。
炸鸡王子。

网友C:
谁知道中航到底是个什么公司啊,他的塞斯纳确实是挺漂亮的啊!

网友J:
错是九全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