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船 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05-18):
新买了一条虾船 长59CM
电机
是540 3660电机KV是2450 电调是125A 软轴 高手给看一下配什么样的浆合适 速度能达到多少 谢谢

楼主:
图片
自己想坐沙发都没做成 我从淘宝上买的 图片是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19a116a2b6a1ac1.htm
价格还算公道把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用32----40的桨都可以
先要看看你准备上什么电,多少电压

网友B:
70-80吧

楼主:
图片
发图片
DSC01882.JPE

楼主:
发图片
DSC01882.JPE

楼主:
电池
我用的是540电机3660 KV2450 电调125A 59CM长的虾船 40的浆 2200毫安20c的电池 速度很慢啊 同样的配置用在84CM长的O船上速度就很快 不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浆小吗 请高手指点 谢谢
昨天出去玩了一次 很郁闷

楼主:
发图片
怎么发图片啊 我怎么发不成功啊

网友A:
只能说明你的虾存在装配问题没起滑咯

楼主:
装配问题 就是浆了 别的地方也不用调教啊 浆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