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117的重心。

楼主(2009-05-18):
小弟刚做了架117。翼展65,机长75。请大家帮忙找一下重心。谢谢。还有,飞机怎么找重心?

网友:
这样就好

我的制作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2327

网友:
我做了两架F117,感觉不好飞,特别不适合用TDF6A这种控。副翼反应太灵敏,稍一打舵就可能横滚,但如果将副翼舵量调小了,升降的舵量又不够。

我做的重心在距机头56%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