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a123的淘宝无良卖家举报

楼主(2009-05-18):
坛子上的人都说a123好,我就试试的买了一组4S的,淘宝买的,结果我一接电调,电池就着火了,那个吓人啊(我的手被烫伤)!我开始还以为是电调坏了,我还把电调给拆了,结果发现电调好好的,用Lip一切OK。我也搞大不懂到底怎么回事,我用m6平衡充给a123充电的时候还是好好的,电压也正常,怎么一用就短路呢!上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电池内部的连接线路没隔离好

楼主:
哦,那就是焊接的问题了,是吧!不过这个电池真的很猛,我事后再量电压,电压还是正常的,我估计电池本身没有烧坏!

网友:
由于A123的包装问题,连接片和平衡线一定要做好隔离,要不像在炸机时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

楼主:
哦,受教了!我得好好给那个LZAZ说说,淘宝上开那么大的店,怎么能这么马虎呢!

网友:
好像是 焊接片的问题!
我的电池 焊接片 断掉了,电流大给溶了。。

网友:
楼主哪买的 pm个 以后小心了要

楼主:
算了,做人要厚道,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就算了;如果商家确实不负责任,我肯定在这里点名道姓的披露!

网友:
有这么严重啊

楼主:
难道就是我特别背?你们都没有碰到过?

网友:
PM我是什么商家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正,负极,搞反了,电调有保护电路不会有事的,但电池就短路了,直接烧毁了连接片,如果电池电压还正常就没事,但要重新检查电路

网友:
A123也不安全啊

网友:
A123是安全的,但焊A123的人太不负责任了!

网友:
其实,LZ换个标题名字更好。电池组着火其实与A123电池一点关系也没有,错在商家没有很好的进行技术准备与装配。如果图片再清晰些就更好了,太模糊了。不过,这组电池肯定不能再用了,从这种形式的4S1P的内部组成结构来看,应当是电池连接片(镍片、导线等)的载流量不够,导致接上负载时,由于电流过大(相对于连接片的载流量),连接片发热严重而致电池封套材料燃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两节电池中间进行折叠的连接片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只是没有体现出来而已。
    一家之言,对事不对人,纯属技术层面探讨,给大家多一种思路而已。

网友:
看来A123本身还是挺安全的,关键是焊接技术和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