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坦克升级版的改造

楼主(2009-05-18):
我刚到这论坛不久,就结识了好多好朋友,就象来到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特别是乌鲁木齐的md35,送我的恒龙兵人已收到,非常谢谢.我和他真有缘,我也是无线电爱好者.不多说了,下面介绍恒龙坦克升级版的炮声模块改造,因为恒龙坦克升级版的炮声很差,差到体听不见,所以要改,下面以德国PzKpfwIII坦克为例.
1.加装6v炮声模块一块
2.加装6v的功放板一块.
3加装7.2v充电电池一块.
4,更换5W4Ω喇嘛叭一个
5,加装5v继电器一只.
6.解决跑遍问题:加装10W1Ω可调电阻一个.
下面是视频详细说明,和改装后的效果,这样的改动主要是为了成本便宜和效果好,小弟编辑仓促,学问有限,实有不足之处,请提宝贵意见!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IyODI3MD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IzMTA5NDQ=.html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还没听到炮声

网友:
咋了啊!慢慢来吧!不用着急!

 会听到的!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不错,就是炮声还是不够猛。

继电器是给炮声模块和功放板供电,原来的音效输出和新装的功放板输出是并联,共用一个喇叭了。?

网友A:
解决跑遍问题:加装10W1Ω可调电阻一个。请问楼主这个可调电阻是加在哪里的,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很好很强大,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跑遍问题:加装10W1Ω可调电阻一个。请问楼主这个可调电阻是加在哪里的,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10W1Ω可调电阻一个 我用的是绕线式的可调电阻.要买不到的话可以买个10W1Ω的固定电阻,用锤子轻轻打碎,里面就是一个绕线式的电阻,用一根铜线绑在不同点就可以调了.
加在马达转速快的一头,用烙铁烙开马达的任意一头导线,串联这个电阻下去就行了.(效果十分理想的)

照片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说明

网友B:
搞的不错嘛。
这个坦克的履带好。。不容易脱落。。虎的容易掉。

网友C:
求问楼主:机关枪的闪光效果是如何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的不错嘛。
这个坦克的履带好。。不容易脱落。。虎的容易掉。
这个车的履带不容易掉么

网友:
这个有双排的齿眼。。恒龙的只有单排在中间。。而且另外一排靠边。。反正我的是容易掉,除非履带很紧才行。。松一点都不行,太紧了也不好看,不真实。

楼主:
今天到论坛一看,贴子被评分,<成都小财神 威望 +2 >很高兴.我会在论坛多发好贴.谢谢大家支持,和大家一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问楼主:机关枪的闪光效果是如何做出来的?

其实很间单,把它原来在炮塔的机关枪灯移到下面的机关枪就行了.因为这种坦克的机关枪是在下面而不是炮塔的. 恒龙也就是这点技量了.

楼主:
说说这个遥控器发炮和后坐同步的改动,说出来是很简单的.只要在通道往上推的开炮键加装一个同步开关就行了,我是用门铃的开关用502粘上去的,装在开炮键完全推下时就顶起这个开关,就正确了.这个同步开关的两条线是接在遥控器的K键.如图所示.

照片

网友:
老哥真有一套啊,厉害,赶上我的小号手坦克了哦

网友:
这坦克不错啊,嘿嘿,怎么你的控就一块电路板啊

网友D(2009-10-26):
这个帖子不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