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玩具打造模型

楼主(2009-05-18):
   这只玩具折腾後變了模型了,改动大体巳完成,还欠电子音效部份,说说改造历程,动力改毛刷系统,主炮上下左右加後座闪光功能,尾导轮改低及移前及尾轴左右一体式,也加長尾导轮铜轴承,改摇臂行程,出力轴加装车身铜套轴承,那主轴可较有力量,,金属覆带涂上金属黑较有质感

网友:
顶一下,悬挂做的不错,很有感觉

网友:
呵呵!车身还没有涂装啊!!

网友A:
HL的这款黑豹底盘(猎豹也是黑豹的底盘,所以这么说)在仿真上有一个比较致命的缺点,就是由于平衡肘的限位方式而导致底盘高度明显偏低,如果LZ能把这个也加把油搞定了,那就是精品中的精品了。上一个黑豹底盘的照片给LZ参考。

网友B:
很不错啊,我也打算筹钱买个猎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L的这款黑豹底盘(猎豹也是黑豹的底盘,所以这么说)在仿真上有一个比较致命的缺点,就是由于平衡肘的限位方式而导致底盘高度明显偏低,如果LZ能把这个也加把油搞定了,那就是精品中的精品了。上一个黑豹底盘的照片 ...

这车的限位块是在车底下,hl是在底盘内,或将限位块去掉也可将车升高,但有个问题,所付的金属覆带不够長,要买也是一整对,不合算,还有摇臂是左右不一样的,一向前一向後的如田的扭杆摆臂般,左前右後,不知去掉限位块,改弹簧,左右路轮的间隔是否一致,你看看我的图,改前及下移尾导轮及限位块後,没上覆带时车子是高了不小的,装上覆带後,前後路轮被覆带压下了不小,如加一块覆带,车子便高点,那更像真点,可限hl金属版并没多付一二块备用覆带,胶版有付四块备用的,或许买对胶覆带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啊,我也打算筹钱买个猎豹呢
这个垃圾 不要买,主炮不能摆动的,实三号四号或虎一较好

网友A:
实车的悬挂也是左向前右向后的,因此过垂直障碍时左边阻力会大于右边。如果HL的底盘完全是彷自田宫的话,限位改掉后(是改,不是去掉,因为HL悬挂是扭簧,属于单向扭力,不同于实车扭杆结构的双向扭力,因此过障时尤其是垂直障时左侧负重轮会有很严重的反向摆动倾向,田宫也是有反向限位的)左右负重轮应该是一致的,即使有点错位基本也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车的悬挂也是左向前右向后的,因此过垂直障碍时左边阻力会大于右边。如果HL的底盘完全是彷自田宫的话,限位改掉后(是改,不是去掉,因为HL悬挂是扭簧,属于单向扭力,不同于实车扭杆结构的双向扭力,因此过障时尤 ...
改是没法的,我是把车底盘限位孔上下扩,下扩也是极限了,要再高点便要去掉摇臂的限位块才可,买覆带也是个大问题,不化算啊

网友C:
kenken的坦克毒已经毒发,鉴定完毕。偷偷笑

网友:
这个坦克越看越喜欢了

网友D:
几个疑问
1,这个HL猎豹,还有新版虎的悬挂原厂已经是一前一后了?
2,虽然悬挂是一前一后,但是两边负重轮间隔是一致的,只有一点错位,看不出来啊?
3,突击虎说“反向限位”,什么意思?

被传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nken的坦克毒已经毒发,鉴定完毕。偷偷笑
这玩意还较直机平宜也不会炸机,省得多了,只是欠了一点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个疑问
1,这个HL猎豹,还有新版虎的悬挂原厂已经是一前一后了?
2,虽然悬挂是一前一后,但是两边负重轮间隔是一致的,只有一点错位,看不出来啊?
3,突击虎说“反向限位”,什么意思?

被传染了

1.猎豹是左右反向,虎该不行,底盘孔位不一样的
2.确有点不一至
3.该是扭杆式才有,田的像没限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控不错。。
那个老控还行,玩战车不错,混控强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还较直机平宜也不会炸机,省得多了,只是欠了一点爽度

我自从坦克毒发,就不玩直升机了,三个油直在那里做静态模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猎豹是左右反向,虎该不行,底盘孔位不一样的
2.确有点不一至
3.该是扭杆式才有,田的像没限位的

sorry!又仔细研究了下田宫的扭杆结构,发现自己受田M26结构的影响先入为主,犯了“主观主义”错误, 以为其他坦克也有限位,但田的Tiger、King Tiger、Panther、Jagdpanzer这些采用扭杆悬挂的坦克实际是没有反向限位机制的,完全是靠扭杆自身来实现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垃圾 不要买,主炮不能摆动的,实三号四号或虎一较好
我正犹豫买三号突击炮或者是猎豹呢,不过猎豹底盘低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