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平底孔用什么钻头钻?

楼主(2009-05-18):
请教:想用台钻在304不锈钢板钻几个平底孔,用什么钻头钻好?用铣刀行吗?还是把转头磨平了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想用台钻在304不锈钢板钻几个平底孔,用什么钻头钻好?用铣刀行吗?还是把转头磨平了钻?

磨成群钻 就是中间代尖的那种钻头 或者就用普通钻头 再用铣刀平底

网友:
呵呵,学习了,以前还考虑这个问题来着。

网友:
两刃键槽铣刀

网友:
两刃键槽铣刀,是的对头。

网友:
钻头也有好多磨法 一般平底孔用2楼兄弟说的那个方法比较快捷

或者用铣刀单独加工那个平底 比较麻烦

网友:
如果有得伟的钻头就好了
噪音很小 普通的钻头噪音太大

网友:
先用普通钻头钻孔,后用铣刀铣平。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