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笔记本电池改车用电池

楼主(2009-05-18):
请教前辈笔记本
电池
改车用电池 要并联几节才够电流 谢谢!!!

网友A:
这个主要要看你的单块电池的V数而定 但是个人认为 这个很不划算而且很重 电压又低不适合玩车 笔记本电池 电流太小 一点不划算 不如去用A123了 而且便宜 随心所欲

网友B:
笔记本电池一般都有温度保护,且不可逆。改作车用动力源的话只能够配用功率小的电机,如果用大功率电机电池过流发热会触发过流保护。如果不会处理的话这个电池基本就费了。
总体而言,笔记本电池质量都比较好单体体积比较小。如果作为小比例模型或者是静态模型改动态模型的动力还是不错的。我自己改用过HP的感觉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C:
笔记本的只适合1/18的小车,大车的电流不够.另温度保护只有带电路板的时候才有,如果只是用电芯是什么都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