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600飞完油的处理

楼主(2009-05-18):
600飞完以后发动机外面用的油和其他地方的用无水乙醇喷可以吗

网友A:
以................沙发 用甲醇(酒精)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沙发 用甲醇(酒精)洗啊!

酒精叫乙醇,甲醇是甲醇。两种不同的化学物质,懂吗?

网友:
hehe,初中化学

楼主:
我晕。。。。。那就是可以了。。。。。。

网友:
用无水的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

楼主:
我买的是分析纯的无水乙醇

网友:
甲醇有毒,千万别用。

网友:
无水酒精洗外体 WD40和事后油洗缸里就行了

网友:
哪里买无水酒精啊和分析纯的无水乙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