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8):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两个遥控手杆分别为:
左边控回转和动臂,
右边控大臂和铲斗.
行走就用剩下两通控制,我没有用过6A不知道5~6通是比例还是开关的.
控的油门通道要改为可回中的.
我是从事挖掘机行业,有兴趣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