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你们的2200ma电池都什么容量?

楼主(2009-05-18):
用
充电器
充电后 一般都有 充入电量显示吧
我的GL原配2200ma 15c 锂电 怎么才用了2个多月,现在悬停只能玩6分钟,充电结束显示充入电量 1500-1700之间?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3 项 ), 共有 26 人参与投票
1. 1800-2200
2. 1400-1800
3. 1000-1400

网友A:
2200的容量是指2.7-4.2的容量,飞玩一般都是3.6-3.7,所以充到4.2肯定是没有2200的

网友B:
新手不懂但是邦定

楼主:
LS , 锂电还有这样的说法,一直都不知道 2200 是指2.7-4.2, 那么意思是说 不小心 带负载放电到 3S 8.1V 也不过放电?

网友C:
这个参数差不多了,因为锂电使用的时候不能完全放完电的.

网友D:
锂聚合物电池电池的安全放电容量也就在二分之一左右,最多也不能放掉三分之二,要不就离大肚子不远了。什么时候锂聚合物电池能和锂铁一样放空都没事就行了。

网友E(2009-07-20):
锂聚的国家测试标准就是放电到 2.75V 单节

网友F:
看你放电量

网友G:
这个好像是与你的放电有关啊

网友H(2009-09-04):
只能说电池太水了,和放电截止电压关系不大,方面末期电压降的很快的,基本可以不计算在内

网友I:
我买的2200 3S基本上100循环内都是充到2050到2100mAh。我一般放电到3.5v或者3.3v。LS说得很对,最后的截止电压不重要。因为3.7v掉到3v只要一分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