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防水请教老手!1

楼主(2009-05-18):
我的船想做做防水 需要什么 怎么做 请指教!!

网友:
汽油船需要以下几个关键步骤!请切记!!
1.不要迷信所谓的防沉泡沫棒,用普通的泡沫塑料,切成大块的,填充在你船头内部,并且买泡沫填缝剂进行填充,慢慢的打,那玩意会膨胀的!干了以后,你船头是整个密封的空间!效果很好
2.电子设备的防水,建议703 704 705白色硅胶,填充缝隙后,是密封的,我的电调曾经泡水里面通电,都OK!
3.建议:你的是油船,建议将接受电改为品字接受电,不要用四节五号电池盒,因为一是船的震动会导致供电不良,二是因为电池盒容易进水,腐蚀触电!况且四节充电电池价格和专业接受电价格差不多!
4你的O船应该有自排阀门,要每次返航后检查这个阀门是否生锈,他的作用就是高速时,自动打开,可以将船内的水排出!
5.所有水刀,轴系与船壳连接处缝隙,704硅胶伺候!!
6每次跑船必须带船盖,有效解决进水!我的汽油船去年冬天在海河只剩下一个船尖,还是动用俱乐部救生艇打捞起来,现场很多队友都看到,如果不带盖子,会瞬间沉没!

综上所述,你的船应该是不会沉的了!

网友:
同样玩船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