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机翼能飞?是不是我看错了?

楼主(2009-05-18):
超级新手请教个问题,所有的教材都说飞机的机翼剖面是图中1所示形状才能产生升力。可
为什么那么多高手做飞机都用KT板,看起来其剖面如图中2所示。何以解释?

网友:
原因 : 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飞

网友:
平板有迎角时一样可以产生升力

网友A:
只要马力足够,板凳也能飞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马力足够,板凳也能飞上天。

传说中的飞凳~

网友:
只是 一号 更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并且图中一号机翼横截面绘制有误。

网友:
有正迎角的时候平板也可以产生升力.
你可以用nasa的教育软件foilsim模拟一下 里面的翼型就有plate.

网友:
自己拿块扳子带点迎角在地上走两圈不就知道了.

网友:
风筝也能飞起来的啊

网友:
 平板就是简化版的 双凸一!  双凸翼在0度迎角也是没升力的

网友:
空气动力学要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