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元自制简易KT切割

楼主(2009-05-18):
看见坛子里的模友做的KT板切割!~自己也动手做了一个!~
准备工具:
1、吉他E弦 1根(1元买的)
2、电脑电源 1个(去电脑维修店买的坏电源10元,老板拿一堆坏电源出来让我挑,我自带万用表去逐个试,有些坏电源在电脑上用不了,但用手工启动起来就没事,怪了)
3、50*70玻璃 1张(垃圾堆捡的)如果你家附近没垃圾堆,用玻璃茶几也行!~
4、竹片  1根(垃圾堆捡的)
5、电线一段(垃圾堆捡的)

玻璃是能使切割时滑动比较容易和平整一些!
竹片是把电热线拉紧(如果你固定了电热线,一加电时电热丝会变软的,冷缩热涨这个原理相信大家都明白吧)所以用竹片拉开电热线,即使加热后,电热丝也能保证拉得比较直!
厚度调整,我是切割5MM的KT板,调到2.5MM的厚度。如果要切割厚点就加点铁片!

关于电脑电源的启动方式:我的是24针电源,留意一下倒数第二张图片,电源插排的卡子是在下面的,倒数过第3、第4两个接口用电线连接起来就能启动电脑电源了!(20针的电源也是一样的)
最后一张图片是输出到电热丝的电源(即插电源硬盘和光驱的电源插口,这里留意一下,输出一共4条线的,外面两条分别是红色和黄色,中间两条是黑色,黑色是负,其实两条黑色线都是同一条线,黑色与黄色就是12V供电,黑色与红色好像是6V还是5V的,忘记了,我是接12V的)

长城电源

长城电源

竹片与电热丝的连接

竹片与电热丝的连接

切割厚度调整

切割厚度调整

整体

整体

竹片与电热丝的连接

竹片与电热丝的连接

整体

整体

启动电源的接线方法

启动电源的接线方法

12V输出!

12V输出!

网友:
我用的是吉它弦用这也行

网友:
想好看,可以用陶瓷连接发热丝,再用小弹簧拉紧。还有,要是发热丝在使用中烧断,那可是很危险的。

网友:
直接买吹塑纸多好 ,还用得着费这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板是什么东东啊?
还有那个启动电源的跳线,看着真是亲切啊,哈哈。记得以前给电脑机箱里面加电源的时候,不启动,到网上搜了一下,才知道得短接那两个接口。

说白了是泡沫
估计你是玩车、或玩直升机或玩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但,楼主需要风扇吗?电源不是自带一个?对着吸就好了。还省了一个风扇

电源的风扇太小了!~没什么吸风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用吉他弦是因为它的强度高吗? 热了时软不软? 我以前切割用的是电炉丝拉直使用,效果也不错,热了会伸长,我用的是调压变压器,调温度比较方便。

热了会变长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样切割KT板的,LZ把KT切薄后用来做什么?
我切割1.0MM厚度用来蒙机翼。

和你1样,打算蒙机翼和机身!~我也试试调到1MM厚度,看看切割效果怎么样!~

网友A:
KT板是什么东东啊?
还有那个启动电源的跳线,看着真是亲切啊,哈哈。记得以前给电脑机箱里面加电源的时候,不启动,到网上搜了一下,才知道得短接那两个接口。

网友:
我用电炉丝

网友B:
学习了,但,楼主需要风扇吗?电源不是自带一个?对着吸就好了。还省了一个风扇

网友C:
选用吉他弦是因为它的强度高吗? 热了时软不软? 我以前切割用的是电炉丝拉直使用,效果也不错,热了会伸长,我用的是调压变压器,调温度比较方便。

网友:
省钱是DIY的宗旨

网友D:
我也是这样切割KT板的,LZ把KT切薄后用来做什么?
我切割1.0MM厚度用来蒙机翼。

楼主:
切割时为了安全,我是用风扇在旁边抽风的!~吸进这个气体估计对身体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