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问题

楼主(2009-05-19):
前几天收了一个小电直机,带控150,电池电压是9.6的,问一下各位大鸟,不知道能不能上12V,或者是比9.6高多少?谢谢

网友:
可以,但是不要飞太长时间,飞久了马达发热厉害,很快会烧的。建议用两节锂电池8.4V足够了,没必要用三节12.6V的

楼主:
现在飞原来的9.6 V      800MA,电机不到5分钟就烫得碰不了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8.4V飞过,飞不起

网友:
将电机的齿轮换成9齿、10齿、11齿或者12齿,试一试。

楼主:
呵呵,是玩具 ,准备上380,看能暴得起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