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关于控的功率.....

楼主(2009-05-19):
我感觉我的车很容易受到干扰.. 如果控的发射功率比较大.. 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干扰?有没有什么增大控的发射功率 的东西? 如果有 那东西叫什么? 淘宝上可以买的到么?

网友A:
国家无线电委员会有法规规定模型遥控发射机发射功率最大为0.75W。

网友B:
不是控功率问题 同频干扰 换个晶体频点试试。

网友C: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调或电机干扰了接收机正常工作.

网友D:
l楼上说的对,电调或电机干扰,怎么办。

网友E(2009-08-18):
换2.4G

网友F:
电动 车 接收天线与电子设备>100mm

网友G(2010-05-07):
我的枪控烧了,就改成一个2.4G接收机,换成飞机控了,熟悉了一样操控。
新手。

网友H:
很多时候都不是你自己的控不行,多半是接收机受到干扰,或者同频干扰。一般全电的遥控模型自身干扰大一些,所以注意一下自己接收机的天线位置,尽量与其他车载电子设备离得稍微远一点。

网友I(2010-08-03):
1.如果控是2.4g的可把天线换成5db或7db的全向天线(我换成5db的了)曾加发射机功率,原装控一都是2db的发射天线.淘宝上可以买的到 7db全向天线很多,那种20-30的不好最好买80右左的.
2.接收机受到干扰,或者同频干扰。一般全电的遥控模型自身干扰大一些,所以注意一下自己接收机的天线位置,尽量与其他车载电子设备离得稍微远一点,或把接收机放高一些.
3.把晶体换个频试一下

网友I: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753111024
原装Linksys 7DB TNC接口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