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门选直机

楼主(2009-05-19):
刚入门选直机,飞了几年油固,找不到场地了,想飞直机了,是油直、电直、什么型号的好呢???用什么控呢?请大师给推荐一二,最好既经济又实用最好。二手的也行吧。

网友:
刚刚摆脱菜鸟阶段,练习航线中……

觉得新手入门还是电动的好。而且长远来看电动肯定取代油动,简单省事、干净环保、效率高、加速性好。虽然现在大尺寸模型在动力和成本上电动还是比不上油动,但是转变已经开始了。

建议先弄个ESky的LAMA V4在室内玩玩(华科尔的LAMA2可能更好),同时练练模拟器,等到有感觉了再搞一个450。

控的话,六通支持直升机CCPM的就可以,不过最好是8通以上因为调节起来容易。比较好的选择是Futaba 10C和JR/Spektrum 的DSX9,大概3500左右。如果嫌贵,DSX7用一半的价格就可以买了。

网友:
请参考小弟拙文(点击打开):
给新手们的购机建议
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
买了好机又不敢飞不如不买,上个小四通+模拟器,一星期对尾一个月四面三个月航线,下来再上450省米又省心。

网友:
直接450 还不是一样的一个星期对尾  关键看自己怎么个练法

网友:
楼上真历害,一周就对尾了

我一个月了还没悬停呢,450

网友:
先从lama 和电脑模拟器开始, 走好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