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阻问题

楼主(2009-05-19):
买了3粒A123,用万用表测过内阻,有2粒是192,有1是102,请问一下是内阻越大还是内阻越小的好

网友:
当然是越小越好。组成PACK的Cell内阻最好要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3粒A123,用万用表测过内阻,有2粒是192,有1是102,请问一下是内阻越大还是内阻越小的好

万用表这么测内阻哦,这个值有问题,A123最差的也不大约10毫欧。

网友:
你这个内阻太吓人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内阻,你也不怕把表烧了

网友:
万用表电阻档是测不了电池内阻的

网友A:
从我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A123的内阻说明不了问题,与容量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大内阻的,经过几个充、放电循环,一般也会降到8MΩ以内。

网友:
ls正解,除非是即将玩完的废电

网友:
有人试过A123可以在450上循环次数吗,我现在是用了5个循环,电量都可以冲的满满的

网友:
不知道LZ是怎样用万用表测的电阻。。。,这个100多是指100多毫欧还是100多欧姆甚至100K。。。,估计是直接用电阻档去测量了,这样明显是错误的。
就算是100毫欧,那在30A也就是15C放电时,电池上的压降已经是3V了。。。
所以LZ明显是搞错了,一般的A123标称内阻是8毫欧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我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A123的内阻说明不了问题,与容量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大内阻的,经过几个充、放电循环,一般也会降到8MΩ以内。

吹毛求疵:兄台这个单位是“兆欧”哦,

网友:
电池内阻是不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出来的。一般用1KHz的交流激励,然后换算得到。要更准确的测量,还要用四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