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成功焊过铝散热片

楼主(2009-05-19):
我曾经看到一块电路板,铝散热片是用锡焊在PCB上的,我想搞明白这种工艺

网友:
第一次听是用锡焊的! 也想知道怎么焊
用逆变变流焊机可以焊铝的

网友:
一般铝散热器焊在电路板上都有可焊接的金属预先固定好的,没有看到铝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

网友A:
有专门的铝助焊剂和铝焊条(就是普通的空心焊锡丝里面灌了铝助焊剂)
淘宝上有卖,1米几元。搜“铝  焊锡”

网友B:
是散热片上卡两只铜(铁)脚,再焊到电路板上.

网友:
铝是不能用焊锡焊的,因为铝的表面会快速(几万分之一秒内)氧化。除非用专用的铝焊剂

网友:
有些芯片上带有散热片不知道是如何做的,我有一块老式的50M的CPU,就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散热片上卡两只铜(铁)脚,再焊到电路板上.

网友:
用硝酸银渡一点银到铝上,就可以焊了,焊散热板,电烙铁的功率要很大

网友:
用氩弧焊机可以焊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铝助焊剂和铝焊条(就是普通的空心焊锡丝里面灌了铝助焊剂)
淘宝上有卖,1米几元。搜“铝  焊锡”

买过这种焊铝的锡丝,还比较好用,焊接时的味道不太好闻;还有些担心对烙铁头的涂层会不会有腐蚀。

网友:
我焊过,用一种叫低温铝焊条的,和用焊锡一样,不用松香或其他助焊剂,直接用电烙铁焊。

楼主:
我敢保证这个PCB板是把铝散热片焊接在一起。

仔细看,可以发现,铝散热片在焊接前,应该做过浸锡处理,浸锡后就可以按照正常的回流焊工业焊接了。
准备买点铝焊条,看看能不能给铝散热片浸锡。

网友:
铝是比较难焊的,如果有还是找个铜散热片吧,做一个铜散热片也可以啊,散热效果比铝的还要好

网友:
松香。酒精,加锯末,把铝加热到100°用100W以上的电烙铁。很快的。

网友:
散热片上面有镀层,镀的具体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
楼主说的对!
我的上一台电脑的CPU铝散热片和CPU接触的部分是一个方形的凸台,就是锡焊的!
我拆下来看了,确定无疑是锡焊的!

网友:
硅胶粘不行吗 也很结实啊 显卡的GPU和散热片都是用的硅胶

网友:
用4047的低温铝焊条加铝焊粉可以.我隔壁修汽车水箱的天天这样焊.

网友C:
将铝表面沙了,涂上助焊膏,用70W烙铁能焊,但焊到电路板上时间不能太长,小心电路板要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