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翼龙和正在玩的朋友来看看,这个有刷怎么接线?

楼主(2009-05-19):
     这别人送的,30A有刷电调,带启动开关,就是场效应管的栅极(G)不知接哪里,请玩过的帮忙指点下:

电调的一面:

电调的另一面:

放大并加了接线处的标记如图:

   图中的场效应管是SUB85N03-04PN沟道的。现在管子的栅极(G)没有接线,我找了临近的焊点,好像都不是接它的。是不有跳线?
   板上的文字标注: YT  EESCA150A002
另一面好像是制版时间:  2003.11.01

楼主:
补充下:图上的电池正负接线点标反了。。。有点粗心

网友:
第二张图:电源负(黑线)的焊点太大,是不是焊过界了,把电源负(接S极)和G极焊在一起了。

楼主:
中午回去检查了一遍,第二张图中的焊点没问题,图:

   图中蓝色线框内是地线的走线,它和红色线所指焊点间有空隙。现在还不清楚红色线所指焊点接哪里,有玩过这样或类似有刷电调
请帮忙看看。。。等

网友:
图上MOS管中间(即散热片)的是电机的负极。电机另外一极接电池高电平,你说的是MOS管的控制腿,单片机控制MOS管的,不外接。

网友:
图中,2个红色线接电机两极。。电池接黑色和红色。。黑为地,红为高电平。。就是说这个接法,共用了红色的电源正极。

楼主:
哦,谢谢了,我等会回去试试,不过我这种是没单片机的,看了下:是以个lm339的比较电路和CD40106的触发电路。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还真忘了怎么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