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x7接收机上的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09-05-19):
dsx7接收机上的指示灯有时常亮,有时闪烁,但都能正常控制,想问下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A:
正常现象。
先给接收通电,再打开发射,指示灯常量。
先打开发射,再给接收通电,指示灯闪烁。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你把电池拔掉重新接就要关控重新开控,就不會閃了!

网友:
最近比较关注DX7

楼主:
谢谢,正常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
先给接收通电,再打开发射,指示灯常量。
先打开发射,再给接收通电,指示灯闪烁。
好像是这样的。

因该是这样的
先开控,再接通电源,灯常亮;拔掉电源,不关控,再接通电源,灯闪烁。

网友:
不管先开控还是先开接受,灯都是常亮的;
保持控开着,关接受,再开接受,灯闪烁。
闪烁是告诉你接受曾经断过电,如果不是自己关的,就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