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航拍视频花屏的原因

楼主(2009-05-1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IyNDI2MDQ=.html
视频就在这里,mp4是JXD638,很垃圾。收发在黄金眼买的1.3g的850mw。定向平板
谢谢指教

网友A:
是不是視頻與動力電共用??我之前就是這樣也會花屏

楼主:
我动力电池用花牌2200,视频发射和摄像头电池用lama的3s电池

网友A:
可能是MP4的關係吧...因為都有lag的感覺

楼主:
请前辈多多指教哦,谢谢

网友B:
你也搞这个了啊
好象是MP4太垃圾的缘故,
你飞的时候应该没有那么LAG的吧,
还有好象飞得太猛了, 飞机上的设备插头什么的, 确认足够接触好和固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