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悬停要怎么练才会更快一些?

楼主(2009-05-19):
有个问题想请问大家一下 倒飞悬停要怎么练才会更快一些啊

网友A:
多炸,
炸出快感

网友B:
还是慢慢練好~不要心急~

网友C:
主要是心理关.炸是必然的...
我前几天第一次翻,就成功,性奋再翻炸了..PS.第一次翻,不要想停住,先感受负螺距,接着翻正.
维修,在翻一样的要炸..还是负螺距没有掌握好..
第三次翻..能停住了,心理关也过了...但是还是炸了..第三舵机球头断裂..舵机虚位开始变大.说明翻3舵机受力很大....

网友D:
严重同意楼上的

网友E:
好像没有什么捷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