鲨鱼450三次秒炸,损失800多

楼主(2009-05-19):
我玩LAMA   V3还可以,最近买了艾特的鲨鱼450,刚到手在家里试机,不注意碰到3D开关,惨炸,还好没伤人,第二次刚离地就失控,可能没调好,秒炸,第三次在一块大的空地上,有2-3级风,一起飞后,往左后飞,心慌,丢油炸机,三次共损失800多,现在还在等备件。我发现一个问提,尾部较重,大楷后倾15度,而十字盘是水平的,这是不是后飞的原因,应该怎样调机,在这样炸下去,我对飞行都没信心了。

网友:
   好象选机就选错了,鲨鱼配件不便宜吧!

几乎所有电直都是通过电池调节重心的

找个老鸟带下吧!

网友:
提钱就远了

楼主:
电池靠在最前了,重心还是靠后,电池板都断了

楼主:
备件是贵了点,但是比淘宝网上的450机质量要好

网友:
个人技术问题,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练模拟器吧,就算米多炸不心疼,但修机也麻烦啊!

网友:
初学还是买个配件便宜的机器吧。亚拓的就不错啊。易损件价格都不贵,金属件精度又高也不容易坏。炸3次肯定没有800那么大的损失的。

楼主:
模拟器练得不错,LAMA V3可在客厅飞10分钟,450机就是起不了飞
一飞起来就心慌,丢油,炸机

楼主:
损失最惨的是第一次,在家不注意碰到3D开关,损失500多,我最怕的是伤人,因环境有限,换个250机是否要好点。
我现在是把3D开关焊死了,等学会了后在恢复。

网友:
lama和单桨机差别很大的

楼主:
请问新手练450机要多大的地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损失最惨的是第一次,在家不注意碰到3D开关,损失500多,我最怕的是伤人,因环境有限,换个250机是否要好点。
我现在是把3D开关焊死了,等学会了后在恢复。

您这样换250惨得多,肯定死得很难看。因为机越小越难飞。

还是多练练模拟器吧。

楼主:
艾特鲨鱼450真的很差吗?谁了解

网友:
还是你练习不到位。
就算尾巴重,也能通过推升降来平衡。
LAMA 和单桨有天壤之别,飞单桨机绝对不能闭着眼睛推油门。左飘和后退都很正常,你必须要立刻打舵来平衡。

楼主:
我是新手,要靠通过推升降来平衡尾巴重的问题可能还不行,能不能加配重解决呢?

网友:
过来,我帮你搞定~~~~~~~~~~

网友:
我在家客厅把沙发拉开都可以连 悬停! 对头还不会!!!!

楼主:
什么叫对头

网友:
单桨机和双桨机手感完全不同,打舵更频繁幅度又不能大

楼主:
什么叫对头,谁能告诉我。

网友:
其实这个就是688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对头,谁能告诉我。

就是飞机头对着你。这个时候所有的斜盘控制都是反向的,因为其难度,一般被视为正飞悬停全部过关的里程碑。

网友:
LZ要从蛙跳练起,
不会走, 想上天,
必然惨炸...

网友B:
lama 與六通的的控制分別是很大的~
加上450大很多~炸是很傷的~
450先放好買個004过渡一下吧~
另外lz提到200和250的小机,這些小机其實沒有所說的難控~
飛过的人都知道小机穏定性出奇的好~而像200這個机我大大小小炸过二十數次左右~
一共就只換过几分錢一根的橫軸絲和一個腳架~一共就二十元不到~說到耐炸是沒有六通可以和它比的~

网友:
建议LZ多潜水,翻翻论坛的精华贴。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一万次以上了。

网友:
新手在家里试机,佩服你的勇气哈

网友:
还没找到手感, 多摔几次,慢慢就会调机器了,
 俺也是一个人闷头玩,没人带,好可怜的。从不知道螺距为何物,到现在可以把机器直接给油门不至于翻到地上,也是慢慢调出来的。
炸 --> 修 --> 调 ,你的问题 现在要想全部解决,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可能这些东西都很不起眼,但确实需要花点时间)。

想 少损失点的话, 用当初某前辈的话说:多在坛子里潜水吧。

楼主:
我把鲨鱼450放在一边,买个250练吧,请大家推荐,我再也不想买大家都不太了解的艾特了。

网友:
把3D开关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飛过的人都知道小机穏定性出奇的好~而像200這個机我大大小小 ...

嘿嘿,你这么说会害了楼主的。而且这个说法恐怕大多数“飞过小鸡”的人都不会同意。

网友:
多模拟吧

LZ就是上当了。别听那些说直接上450的人!!

网友:
不看论坛就买机的后果是相当的严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嘿嘿,你这么说会害了楼主的。而且这个说法恐怕大多数“飞过小鸡”的人都不会同意。

要是在室飛200或250是沒有問題的~
而又的確很耐炸~
再說穏定性的確是如我所說的~只是維護和調試方面而言不推薦給新手那倒是有這個說法~

网友:
因為lz問到250的問題~所以我便回答一下~
我的建議始終也是450先放一邊~入004練~
因為這樣炸下去不是办法~在室內練習450實在危險~
入250也不太建議~穏定是沒錯~關鍵其實就是小机的地面效應較大~所以很多人會因此而覺得小机不穏~其實結構好精度高~大小机分別是不大~主要對新手而言地面效應大了自然就不適合~再加上調試有一定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飞机头对着你。这个时候所有的斜盘控制都是反向的,因为其难度,一般被视为正飞悬停全部过关的里程碑。

对头确实难,我练了半年也不会,一对过来飞几秒就炸,郁闷

楼主:
四天了,还没到备件,到后我再试飞一次,如果在十秒内炸,我就决定换250机,最后一次试飞,决定450的命运,望大家多指点,多鼓励。

网友:
在条件反射还没行成前最好先上模拟吧,室外加个练习架低空飞小心点基本不会损失太大。

楼主:
鲨鱼备件表

网友:
还是再说2句。也别买其他机了。这些钱花的也不值得

等450真机能平稳起飞就别玩了。加紧模拟。这样也是可以的。
就是慢点。反正不要急就是。交叉练习。模拟4面悬停练好。

网友:
模拟啊!!!电脑模拟!!!!!!!!!!!!!!!!!!!!!!!!!!!!

楼主:
随机的FMS太差了,推荐一个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是在室飛200或250是沒有問題的~
而又的確很耐炸~
再說穏定性的確是如我所說的~只是維護和調試方面而言不推薦給新手那倒是有這個說法~

我飞过一些小鸡,华科尔的4#3和SJM的180。

4#3也有人说“很稳”,“可以脱控”,但是你让新手飞飞看?SJM180也是不错的鸡,调好了也“很稳”,但是那个是对会飞450的人而言的。这些小鸡一旦动起来,需要的反应速度比大鸡要快几倍。什么?你反应不过来……也好,那就等着炸吧。

所以说会有很多人先买了200级的小鸡,然后痛骂。目前为止好像除了Hirobo的SRB以外小鸡都被骂了个遍。

除了难飞以外,小鸡比大鸡难修、难调得多。虽然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尺寸小,对精度的要求更高。一丁点的装配误差对450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200的影响可要大得多。而且机械部件既要做的小,又要够精度、够强度,实在是很困难。YT250的球头扣就很容易烂吧?

还有一个误区是“室内飞200级”。个人认为这个对新手是个天大的误会。你试着在客厅里推推油门,听听那个声音,然后就会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在家里飞了。没错,有不少视频是在客厅、在办公室里飞200的,但是还有视频是在10个平方的房间里飞90油直的呢。虽然200的威力比450小,打到家具、墙壁上一样是两败俱伤。

从楼主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最省钱的办法是把这个鲨鱼鸡的设备拆下来,然后买一台飞越450装上去,全部摔烂了,撑死也就400块钱。更加不要说飞越的配件有多便宜了,而且估计质量也不比埃特差

如果楼主要好飞,我极力推荐SJM360 V1。SJM的机质量相当不错,可以媲美YT,而且他的设计远远超越YT,特别是起飞非常的稳,安装修理也很方便。此外归功于设计和用料,结构非常坚固,小炸基本不坏什么(我到现在一个大齿盘都没扫过,不过当然要看RP)。缺点是价格偏贵一些,空机+动力套装 1600,而且配件不通用。不过我觉得因为其质量好,总体飞行成本并不高。

最后,不管楼主飞哪个机,模拟器都是少不了的。我推荐Realflight G3.5/G4。当然如果电脑够强劲,凤凰和XTR也不错。先练模拟器,至少能三面悬停以后再上真机吧。

网友:
模拟器能玩半小时不炸再玩450吧。

楼主:
我当时买鲨鱼450时,是看到它的控是带液晶屏2.4G的,2200元,现在看到大家的论坛后悔了。

楼主:
我玩直机没有要成为高手的愿望,怕出事已经把3D开关焊死了,只有两个愿望,1:还愿小时没钱可望航模飞行的愿望,2:打发业余时间,不再赌博,虽然损失800多,我都20多天没打麻将了,我想等到能悬停时。我都对赌博不再感兴趣了.。

网友:
新手要用训练架的,

你有吗?DIY一个吧,5IMX里有我设计的一种训练架,做个就好了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的情况还是去买个 华科尔的4#,或者丘比特来玩吧,一样很不错的而且很便宜,摔烂了也就500块钱,不需要很高的修机、调机技巧,而且飞行成本非常的低。

等到会飞单桨机以后再考虑上不上金属六通。

网友:
继续练习你的450吧
要多潜水,多学习机械和航空基础知识。最好找当地的老鸟 带你一下,带两三次你就开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新手练450机要多大的地方啊!

2个车位就好了,最后应该可以控制在1.2m范围内,航线熟了就可以在外场箱子上练悬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天了,还没到备件,到后我再试飞一次,如果在十秒内炸,我就决定换250机,最后一次试飞,决定450的命运,望大家多指点,多鼓励。

也没那么邪乎了:我的第一架飞机就是YT450(半年后才开始飞LAMA),当时模拟器都没用过,从悬停到航线都是一个人练出来的;450的飞机相对小飞机还是稳多了,关键尾舵、陀螺仪要配好,这些搞好了,大飞机相当稳定----几乎不需要修正尾舵;
新手上真机一定要上训练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机的FMS太差了,推荐一个好的。

模擬用這個好啦,免費的
http://www.marksfiles.net/HeliSimRC/index.ht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飞过一些小鸡,华科尔的4#3和SJM的180。

4#3也有人说“很稳”,“可以脱控”,但是你让新手飞飞看?SJM180也是不错的鸡,调好了也“很稳”,但是那个是对会飞450的人而言的。这些小鸡一旦动起来,需要的反 ...

我發現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其實我們也不必太把注意力放在什麼机上~
而需要考慮一下lz本身的問題,就是飛直机的觀念問題,炸了三次沒了八百大洋~這個明顯是大炸~記得刚入門时飛016慢慢推油門時看到的是机机向后和向左則己經不敢再推了~lz可以想一想有沒有按入門的學習,就是先從青蛙跳練起~每次離地先控制不要超过二十厘米~而跳的時候刚開始是跳起馬上降落然后可以慢慢加長留空時間,如果按照這樣的練習是很難出現炸机問題一來就飛高是不太好~
而另外的配合模擬練一下~學會懸停是很快的事~而炸的肯定不會多~就算炸也就是大槳或尾槳擦到什麼而已,不會炸好几百去的~
所以我还是覺得在lz考慮再入什麼机時~應該先想一想~还請各位大大也可以想想刚接觸450時是怎樣練起的~應該都不會把油門一下子推高吧~給點意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發現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其實我們也不必太把注意力放在什麼机上~
而需要考慮一下lz本身的問題,就是飛直机的觀念問題,炸了三次沒了八百大洋~這個明顯是大炸~記得刚入門时飛016慢慢推油門時看到的是机机向后和 ...

 说的没错。觉得搂主目前重要的是应该去搞个模拟器练练。

不过话说回来,3次800大洋对“品牌机”来说不算什么。我当初飞华科尔60#的时候就中过刀,一个大齿盘65元,必须和单向轴承、小齿盘一起购买。一副桨40多元,这两个最容易坏的加起来就超过100了。再加上三轴、脚架等等也很容易坏的,上个200多一点都不稀奇。如果旋翼头材质软的话,您就不停的掏银子吧。

楼主:
刚收到备件,下班后回家就调机子,试飞,如有问题,还需要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 我就是卖给你鲨鱼II的客服,一架飞机给你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我想一是你可以承受,二是公司也可以给与你补偿,但是看到你对艾特的伤心、排挤,反感的心里,我想这些我真的很抱歉;以前我确实不知道是不是我卖出的机子本身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因为我也是个新手,我所发出的货都是有仓库发的,我并没有当面去检验;不过从现在开始,我所售出的飞机我都找我的朋友检验后再出货;希望你不要因为从我这里购买了一架450的飞机就对450的机子产生不好的印象。祝你飞行愉快,心情很重要。我没有实力买飞机,我折个纸飞机都飞的很开心。

楼主:
鲨鱼450已经修好,放在客厅试机,左移我知道,可同时机身缓慢的顺时针旋转,(头向左,尾向右)不知道哪里没调好,望高手们多指点,谢谢!

楼主:
今天有时间,装上训练架,在屋顶的小花园试飞,留空时间一秒一秒在增加,心情非常高兴,忽然一阵风吹过,心慌失控,机尾撞在墙上,尾旋翼组件,垂直翼(白色),尾桨夹组件,尾滑座组件,坏了,我决定不再买原装备件,而在淘宝网上买兼容450机备件,要便宜一半以上,等会悬停后在用原装备件装上,不断的炸机,让我对直机的构造,原理越了解,留空时间的增加,让我忘记了不断投入的时间和金钱,航模就象吸毒一样,一旦爱上,就很难戒了。

网友:
多练模拟才是硬道理!慢慢学会修机和调机,这也是飞行的内容之一。

楼主:
感谢论坛的朋友大力支持帮助,我现在已能独自调机和解决一些基本问题,正从蛙跳向悬停过度,如果没有论坛,独自玩直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艾特的东西垃圾得很

网友:
我是吧3d的油门螺距设置成跟平飞一样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损失最惨的是第一次,在家不注意碰到3D开关,损失500多,我最怕的是伤人,因环境有限,换个250机是否要好点。
我现在是把3D开关焊死了,等学会了后在恢复。

没必要,你把3d油门设定和航线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lz用什麼控~

网友:
 不要灰心慢慢折腾 我也是单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你把3d油门设定和航线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买的如果是套机,很可能是那种像T6的控,根本没法随意设置曲线的。

楼主:
我的是艾特的控,有PIT,PLT设置,怎样把3D也设成普通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艾特的控,有PIT,PLT设置,怎样把3D也设成普通模式。

有液晶显示屏么?没有的话基本上就没戏了。

3D曲线和普通曲线不一样的地方有两个。第一,油门一直是很高的,不管油门杆达到什么位置,一般都不会低于80。第二,螺距曲线可以达到负螺距。

普通模式和3D模式下,这两种曲线的形状差别很大。低端的6通控如果是凭拨动开关和旋钮来调节曲线的,参数大致都是固化的,能够调节的部分只有微调曲线的指数/对数程度。

带液晶显示屏的微电脑控,因为曲线各个点的参数是可以随意定义的,所以能够任意改变曲线的形状。

网友:
楼主你的控就是这个样子吧?

肯定没戏

楼主:
现在已经不是损失800多的问题了,摔机快20次了,换的备件都可以开店了,好在有很多付厂的备件通用,减少不少损失,现在勉强可悬停十多秒,太难了,我都不知道还能坚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不是损失800多的问题了,摔机快20次了,换的备件都可以开店了,好在有很多付厂的备件通用,减少不少损失,现在勉强可悬停十多秒,太难了,我都不知道还能坚持。

没有老手带?所以先练模拟器吧,想摸真机搞个LAMA或者华科尔4#或者丘比特,才是比较现实的道路。

楼主:
LAMA玩了2个,悬停不错,可在家爆飞,一玩450机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损失最惨的是第一次,在家不注意碰到3D开关,损失500多,我最怕的是伤人,因环境有限,换个250机是否要好点。
我现在是把3D开关焊死了,等学会了后在恢复。

不要,兄弟250比450难飞多了,主要是机机小,感觉更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LAMA玩了2个,悬停不错,可在家爆飞,一玩450机就完了

怎么这样的呢。我lama在家暴飞,450也一样在家悬停得住,还是微调没调好的情况下飞的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0470&extra=&page=7 122楼
估计你心理不过关,飞机也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这样的呢。我lama在家暴飞,450也一样在家悬停得住,还是微调没调好的情况下飞的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0470&extra=&page=7 122楼
估计你心理不过关,飞机也没调好!

我看过视频了,我练的地方和你的差不多大,可我是屋顶,风大啊。

网友:
技术好,又自信,飞机又调得好的话可以在家飞,
1.5米*1.5米大小地方就可以了,我能做到!

楼主:
为了能悬停,我又准备了能炸10次的备件,以前悬停从没超过30秒,今天居然能悬停2分钟,太高兴了,以前的损失超过购机的钱,但看到今天的一电成绩,也不算啥了,下次上视频,再次感谢坛子里的模友们的支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