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朗宇2212电机

楼主(2009-05-19):
前段时间收到珠海朗宇无偿送测的2212电机
刚收到感觉电机做工非常精致,前面的散热口开得很大,拆开来看
可惜没有用0.2mm硅钢材料的锭子
做工和外面一样精致
和我的AX-2218H KV3000对比感觉好小,飞450不知效果好不好
装在我的wing V1上,空转一下震动很小 动平衡非常好
厂家建议用11T或12T飞行可手上只有13T的将就一下,
飞了一块电池6分钟左右,电机温度有50多度有点高,我的好赢40A也有50多度,以前用2218 15T温度都没有这么高过,又用3s A123飞了9分钟电调保护下来温度不算高,可能是我的2218锭子选用0.2mm硅钢效率高点A123可以飞10分钟。
这款2212电机有很高的加工精度,但是效率不是很满意,如果在使用瓦型磁钢和0.2mm硅钢片应该更好。

楼主: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是啊这么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2212和2218比较,不是比效率,嘿嘿。

效率比较要 架台测试的。。。计算后。。。最好画出特性曲线。。。

网友:
此款低端的2212适合初级练习者 使用,3d会掉转速,毕竟扭力不是那么大,功率也较小一点!如果希望更多力量,请尝试2216 电机!!

网友:
刚才仔细数了下我的 铁芯片数,是58-60片,那么12/60=0.2,是的应该是0.2的钢片!

网友:
来看一下 . 个人还是蛮喜欢朗宇的 .

网友:
听说2212要出0.2的了

网友:
是的!价格没有改变,原先库存的2212  0.35矽钢片的 会妥善处理的! 0.35的对于新手练习是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