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快钱给600ESP电机散热。。。

楼主(2009-05-19):
平时飞下来,600的电机暴烫,烫到手已经不能摸了。
于是想了个办法,来解决。
前提,本人用8S1P A123。用2200的3S锂电作为风扇的电源
600ESP只用8S A123(630克左右)因为电池相对于6S 5000(800克左右)毫安的锂电要轻大约200克。挂一块3S锂电重量比较合适。
这样同时也解决了,用8S1P A123,重心靠后的问题。
风扇是AVC的,直径4CM,电压12V,电流0.66A的,居卖家说,是服务器上用的,厚度大约2CM。风扇声音有点大,但是风量很足,我这么放,包括电调那里都有风。
图片是从TAOBAO上找的,昨天装之前忘了照了,样子跟这个差不多,但是不是图片中的风扇。

需要做这样一个转接线,在电子市场能找到接风扇的头。。

安装位置,跟方法。把风扇装在两个侧板中间,下面用一点贴陀螺的双面胶粘上,风扇本身的4个螺丝孔要好好利用。
上面的两个,用扎带扎到侧板上,下面的两个正好能够穿过底板。固定好以后很牢固。

在旁边,留出这么一点的小头就OK了。底板要贴魔术贴。

最后的装上电池的效果。平时下面用的3S电池,魔术贴是在另外一面,电池的输出头正好在f风扇线这边。
这个只是照相用。下面的电池,用平时绑电池的魔术带固定一下就好了。不会掉。。

最后是今天测试的结果,今天跟平时一样,6分钟飞下来(悬停,航线)。电机的温度只有39度,用测温器测量的结果。
平时飞下来,电机已经不能用手摸了。
不过这个也有个问题,就是根据外部的温度,今天一直飞到中午,气温大约34度。飞下来电机也热,但是已经比没加风扇的时候要底了很多。(带测温器的朋友走了,具体问题就不知道了)
以后打算再做一个电机的散热片,效果应该会更好。
本人600ESP新人,买飞机大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欢迎各位老鸟提意见。以上是本人亲自试验的结果。
补充一下,这个方法,可能不适用很多人,但是对于用8S1P A123的练习的朋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可以用以前的日光灯的起辉器里面的灯芯做个温控开关。电机温度一上来风扇电源接通。温度下降风扇停止 呵呵

网友:
很不错的创意。回去我也diy一下,我也是用8s1p的a123练习的。

网友A:
不知道一节电池可以支持风扇转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一节电池可以支持风扇转多久呢?

风扇0.66A,用2200 3S的电池,3个小时问题不大。

网友:
真不錯!夏天一定要散熱~~
在這里問個問題~外轉子電机很多時到自帶散熱系統~為什麼还要用內轉子呢~

网友:
还用啥转换线啊,直接接上T头就好了

楼主:
回复LS几位朋友
600的电机,是外转子,不过他在外面加了一个壳。。。
包括450用的430X也是一样的。

如果直接用T头的话,就需要剪断风扇的线,焊一个T头。
我本来想给电调外面也加个风扇,一个公的T头,并联出2个风扇的接头。
不过那天去中关村,没找到合适的风扇,亚拓的电调,裸露出来的散热片,是2.5CM*2.5CM。
这种风扇,在电脑上不太好找,要不就是一般显卡的那种,不过质量不是很好,就没买。。。
还有就是,这样本身不用破坏风扇原有的接头,以后飞机不用风扇。电脑上依然可以用,省去了重新再改回风扇接头的麻烦

网友:
装得恰倒好处,真佩服LZ的动手能力!

网友:
建议把风扇的接头剪掉,直接焊在T头上,这样更保险。

网友:
装电池太重,而且控制麻烦,使用也不方便,不如用DC-DC变换器,效率高,
看看我的老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1670&page=1
帖子里讲到的是5V的UBEC,12V的也一样,换换型号就行,网上有的是。
一般叫做YDS稳压模块,比如YDS212就是输出12V电流2A,输入16—48伏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LS几位朋友
600的电机,是外转子,不过他在外面加了一个壳。。。
包括450用的430X也是一样的。

如果直接用T头的话,就需要剪断风扇的线,焊一个T头。
我本来想给电调外面也加个风扇,一个公的T头,并联出2 ...

这位前辈,下次来村里我陪你去找,知春我比较熟插头的卖家……

网友:
风扇也是很好玩的,
总价格高低上说,
个人认为可按以下排名

1.德国PAPST(专门生产小风扇)
2.日本NMB(主业微型轴承)
3.日本NIDEC(主业硬盘电机)
4.台湾台达(主业电子零件)
5.台湾AVC

网友:
我一直拆一台机器就把散热器留下来,都一大堆了,看来有用处了

网友:
DIY精神,赞,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