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的TOP 320A有刷电调可以用11.1伏聚合物电池么?

楼主(2009-05-19):
想买个有刷电调车用的,我所有电调都烧毁了,真**倒霉,有谁用过顶点的电调么?质量怎么样啊?
有没有正负极反接保护啊?

网友:
别浪费钱了,还是用无刷系统吧。
我的有刷电机买碳刷都买了好久

网友A:
碳刷的电调一般的电压都是最高8.4V,高过必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刷的电调一般的电压都是最高8.4V,高过必烧

不会吧。。汽车上的都是12V的,还有24V、36V人力车电机呢

网友A:
你到底是问电机还是电调 540电机当然耐压12V了 电瓶车的电调是赫尔无刷的 lz的五级士官怎么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问电机还是电调 540电机当然耐压12V了 电瓶车的电调是赫尔无刷的 lz的五级士官怎么混的

我还抱怨呢。。怎么这么长时间了,还是士管呢。
电瓶车的电机无刷、有刷的都有,陶宝上到处都卖的是。以有刷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