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维修电调的问题,高手进来

楼主(2009-05-19):
前些天电池线断了,重焊的时候过于马虎,把电池正负焊反了,接电调后电调在3秒后冒烟。
检查发现两个辉胜舵机烧了,一个北田舵机没事。
电调一个电容鼓包,两个78D05F击穿,推油门没有,BEC输出无,原来的78D05F没买到,买了2个78M05换上,还换了一个电容。
现在上电后电机无声音,电调灯正常,BEC输出正常。现在我还应该更换什么?求高手解答。
上两张大图,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
需要超级清晰图片的给我邮箱

网友:
feilee1973@163.com
这个是哪家的多大的?

网友:
程序估计丢失了

网友:
7805都烧了 ,那单片机应该也完蛋了。建议除了导线。。其他都换一遍。。呵呵

网友:
需要的话发给我我看看  看可以弄好不

..............

网友:
好像是星穹的25A

网友: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1;单片机一般不会损坏,程序一般不会丢失,
2:你更换的78M05电流不够,78M05是500 ma的,78D05F是1A的,
3:检测推动三极管,有损坏的更换掉
4:你还需要检测MOSFET,接反电源一般都会烧坏MOS。更换损坏的

网友:
支持达人讲话帮助新人学习。

楼主:
回各位,是翱翔25A,先谢谢ZWJAFJ,但没有给我地址
再谢谢TQCGP,
1,推动三极管是哪个?怎么检查好坏?
2,MS管是哪个?怎么检查好坏?

谢谢各位,耽误各位时间了

网友A:
ni hao

如果都不知道三极管是什么东西,连三极管都不会检测的话,建议你还是请别人维修,否则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
你好

40A以下的电调如果自己不会修的话建议还是买新的,如果需要我帮忙修的话,我这里含回程运费的费用是60,可以的话联系我,收货两天内修好发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不知道三极管是什么东西,连三极管都不会检测的话,建议你还是请别人维修,否则只会扩大故障

三极管我知道,我的万用表也可以测好坏,就是现在这个电调都是贴片三极管,我都不知道现在的三极管是什么样子。
以前我学的是铁路车辆空调制冷,有一门课程是电工电子,可惜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了,都已经还给老师了,加上现在都是集成,就更弄不懂了。
修这个纯属兴趣,这个电调才几十元,就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把他弄好,在这谢谢TQCGP老师了,如果老师愿意在这继续指导我修理,我就更感谢了,
这个维修过程顺便也会让像我这样不懂电子又很有兴趣的人进一步学习到新的东西。

网友:
换MOS管要一起全都换掉 因为不是一个批次出厂的 即使型号一样内阻也不一样所以要一起换掉 我以前就是坏一个换一个结果换的那个就烧掉 或许不是当时就烧 有一次过了两个多刚接电就冒烟了 现在那40A的还在那扔着 没心思修了 有买MOS管的钱够买一个一般的电调了

网友:
正确

换MOS最好是全部换掉,最好是同一批次

网友:
这样跟您说吧,我看了你的电调照片,上面除了两个7805是3个脚的,还有4个3个脚的东西就是贴片三极管,如果烧MOS的,这几个三极管不一定坏,但一定需要检测,对于用半桥驱动的,更换MOS后如果发现缺相,则需要检测半桥芯片。
  MOS的检测。检测其开关性能,如果开关性能完好,那这个MOS就是好的,N沟道的正向压降应该在400-500,这样说您可能觉得笼统,一般电调的MOS烧坏都表现为短路,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您也可以这样检测,因为5678脚是并联的,所以只要5678脚中有任意一脚和4脚(信号端)导通,则这个MOS是坏的,当然最好是用第一种方法检测最可靠。MOS检测要把所有MOS从PCB上吹焊下来再测,在线的话因为有其他元件,测量不准的。
  另外你的78M05需要更换,因为那是500ma的,两个并联,BEC的最大驱动电流只有1A,贴片78系列3端稳压器的有最大电流是1A的。KIA的标的是78D05F,其他的标7805。

楼主:
回tqcgp老师

谢谢指导,我会在下周二去买7805回来再修,到时候会把维修情况告诉大家,这两天答应帮人家改个轻木飞机,没时间弄它了。再次感谢TQCGP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