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这个接收机是否OK?

楼主(2009-05-19):
今天买了个原装电调更换,发现情况没有改进,郁闷,估计问题是在接收机身上,网上看到一款接收,大家有没有试过,不晓得跟我的电调是否兼容?

网上描述:各遥控车用的国产AM27的接收器,接收机。。   国产AM27的接收器,性能不错,遥控距离百米以上。。

以下内容是之前发表的:
小弟我有一台遥控车,有刷,双马 越野,300元(这破车修的时间远远比玩的时间长)。估计坏了电调。

使用120A级无级调速器,也就是电调,小弟很想知道在电调里面那个被打磨的看不到型号的14脚的是什么芯片。(接收机是用RSM 8196芯片的)

下面“前2张”是电调图片,“后2张”是接收机图片。

网友:
LM339是4比较器。。。看不清楚的那个应该是PIC的单片机。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后悔买了这么个不上不下的破烂。

你如何确定是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
应该是PIC的单片机

网友:
我也收了一台这个破烂,玩一次修一次,拆开线路板,一个字“烂”,后悔。。。

楼主:
哈哈哈,想不到楼上的也有这遭遇啊。

楼主:
我现在想自己买别的电调和接收机装上去

网友:
你好

你所说的那个芯片是单片机,弹片机一般不会损坏,另外您的电调可以扩容

网友:
什么单片机,那就是一个运放,lm324!

网友:
支持LS,它的正负级就在芯片中间正对的两脚,典型的运放布局,再看一看其它几脚联的电阻电容,就很容易确定型号了。

网友:
那个应该是lm339。
   lm324和lm339 区别:324是放大器,339是比较器,放大器开环放大也可以作比较器来用,但是性能不如比较器。速度要慢,因为放大器内部有相位补偿电容。
  339是开源输出,需要接上拉电阻。LM339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可以驱动比LM339供电电压高的负载,而LM324不行。

网友:
hehe

楼主问的是第一张照片上的芯片,339那个照片上都看得出来啦

网友:
说的就是第一张图片,看它的电源脚,接在中间,十有八九是运放。

网友:
4脚11脚接电源的是324运放

楼主:
今天买了个电调,发现车子情况差不多,还是有问题的,估计问题在接收机

楼主:
今天再买了个接收机,还是同样问题,晕啊,无奈啊,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