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ESKY E023为什么怎么调都出现双桨

楼主(2009-05-19):
求救~我的ESKY E023为什么怎么调都出现双桨
升级的金属件,木桨
有谁知道怎么调????????????????/

网友:
拆下浆调好了浆先

论坛有。百度有。找找视频有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图便宜升级了副厂的?
副厂的有两种
  便宜的那种是不能用的

楼主:
我的金属件是在淘宝花了180一套的,
紫色的
感觉装上之后很空隙很大
悬翼头晃晃悠悠的

网友:
晕倒

金属件比塑料还精度差啊
还好我还没打算升级。

楼主:
我飞起来了
虽然还是有点双桨
悬停还凑合
有时间上个视频我也算正式加入450的行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救~我的ESKY E023为什么怎么调都出现双桨
升级的金属件,木桨
有谁知道怎么调????????????????/

造成双桨的原因有很多!
通常是:
1、机械上的桨夹、旋转头(又的叫中心座组)、“O”圈不良等原因;
2、两个桨叶的螺距不一样;
3、两个桨叶有形变或刚度不一样;
4、横轴弯了;
……

楼主:
谢谢黑人
我把整个金属件上的螺丝都从新检查了一边
发现松的有很多
现在拧紧了
问题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桨的问题啊

网友:
不知道023和450结构差异有多大 补充几条 希望有帮助

检查所有球头是否牢固
检查所有球头套是否过度松框
拆下所有能调节长度的拉杆 从新校正统一一下长度
检查混控臂和中联的固定螺丝是否有弯曲或松动
检查主轴上端限位器和主轴轴承的接触面 是否平整接触
检查主轴上下两个固定螺丝是否有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