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ING 450 V2 普通模式正常,3D模式下双桨

楼主(2009-05-19):
我的WING 450 V2 普通模式正常,3D模式下双桨,这个问题,都有些什么可能性,我好一一排除。

网友A:
检查大桨夹内的轴承,查旋翼头的虚位。
另外仔细的调双桨。因为普通模式转速和受力都小,双桨不明显可能看不出,打3D后如果本来有一定程度的双桨就很容易恶化。

网友B:
先检查横轴 在平面玻璃板上滚动
然后检查2只桨的重量是否一致, 重心位置是否一致
以上达到了,调节连杆,你的情况挑那根长的,也就是微调

网友C:
可怜扑扑,我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就是不告诉你。下次飞给我买烟抽。我现场指导你

网友D:
地板那位不厚道啊,LZ给烟里放点芥末然后。。。哈哈,变真人版本的600了

楼主:
我现在抓住2个大奖夹,舵机臂不带动的情况下,能轻微的扭动,正常吗?(我的EP200V2 ,500esp好像都能轻微的扭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