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 v2马达齿打滑

楼主(2009-05-19):
前天用200v2练习翻,翻的过程中发现几乎没有负螺距,结果炸了两次,还好草深,只损失横轴螺丝4枚.
昨天发现问题是马达齿打滑了,normal模式下不急加油不明显,如果马达转速高了就打滑.
昨天用轴承胶重新胶了齿轮,但是今天试机还是打滑. 请问,应该怎么才能保证齿轮牢固的固定在
电机
轴上?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用轴承胶没戏 最后用环氧树脂搞定

网友B:
用高强度的轴承胶应该可以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回复。
高强度轴承胶能提供型号吗?我有乐泰243中强度胶,不知道行不行,今天再试试。

网友C:
loctite必须用262,红色的

网友C:
粘之前齿轮放开水中浸泡一下,电机轴用无水酒精清洗。有一点点油污就粘不住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电机外壳和电机主固定螺丝没上紧

楼主:
在用R48固定马达齿后,发现大齿盘和里面的单向轴承打滑了,把单向轴承取出,加502固定后,故障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