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铣床能改为数控的吗

楼主(2009-05-19):
我的是普通铣床(4号铣),不知能否改为数控的.

估计有难度.

请教了...

网友:
以前我去咨询过专业改这个的,改装价格很贵的说~

网友:
你把图贴全来 我们来给你意见

网友:
这种床子太大了吧!Z轴很重!可能不好改!我也计划搞台铣床来改数控!

网友:
好改,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好改啊!   磁动力网站上就有人改过3号铣床的!   但是改最好几条丝扛全换成滚珠丝杠比较好!!!!!!!! 就是一问题:钱! 钱! 钱 !钱!.............

网友:
用伺服用伺服

网友:
改5轴改5轴改5轴!

网友:
看看老外改的!

网友:
改应该问题不大,用86的电机问题不大,就是要做大一点的减速比,反正铣床用不了多大的速度。而且最好导轨贴塑,丝杆做下消回差。

网友:
哈哈只要有钱就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

改五轴就不敢想了.

图没必要上那么多,浪费资源,就是那种很普通的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