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入和18级甲醇机,不会调机机。求教?请进

楼主(2009-05-19):
新手刚入和18级甲醇机,不会调机机。求教?现将本人调校情况如下:拆下火头,将主油针逆时针到最大(螺丝与口相平),用手堵住风门入口,拉三五下,使油进入缸体。再装上火头,手松开风门入口拉几下,发现油管油倒流回油箱。调主油钍顺时针两圈,接上点火棒,拉起有反应,但马上息火,拉得时候还油从风门口喷出,但油管里又没有油。重复这一步骤,老样子。其间有喷油现象,但油管里却又接不上油的。好难调啊, 如本人再不成功,将会变卖家产,永不回头。望哪位大师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
富油是这样,油箱增压不正常更是这样!

网友:
激活引擎后先怠速运转30秒,此时因引擎处于富油状态,比较容易积油导致引擎熄火,请适度地推收油门摇杆,以避免引擎熄火。调整低速运转时的副油针缓慢的推油门使引擎转速逐渐加快,若排气口喷出的烟量较浓,且低速转速不稳定,推油门时引擎反应迟钝,或者低速时引擎容易熄火,这些都是副油针过于富油的征兆,请将副油针朝顺时针的方向旋入30°左右。若排气口喷出的烟量较稀,且低速转速较高,推油门时引擎反应极快,这些都是副油针过于贫油的征兆,请将副油针朝逆时针的方向旋出30°左右。每次调整副油针时以30°为限,切勿一次调整太多。副油针初步调整好了以后,再来是调整停悬时的主油针。

楼主:
今天小试了一下,觉得还是富油的问题,烟比较大,怠速不稳。请问副油针是不是调节风门里面那个小针,还是第三个带弹璜的螺丝是什么针,调什么的?谢谢